单片机检测外部电平问题

楼主(2023-09-25):
加限流电阻的话,外部低电平时,单片机引脚准双向,高电平不能拉低。考虑到外部电平可能会有高压,用二极管,要不要再加个滤波电容。

网友A:
推荐光耦

网友B:
mos和光耦隔离会更好,用二极管可以在后端串个100R以内电阻,电容和TVS加上

网友B:
mos做隔离,光耦都行,可靠性比这个高。用二极管可以在后端加电容和TVS,串个100R以内电阻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