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1US程序的疑惑

楼主(2023-09-25):
定时器1US,中断计数一次,
        timer1++;
    count++;
在主函数中, 是否来的及响应这个数据的变化, 我的理解程序一条一条执行,他中断后,退出来还是要继续执行。 来不及检测到count的数值,所以这里写

                if(count>100)        if(timer1>1000)  //PWM周期为1000*1us   而不是if(count==100)        if(timer1==1000)  是这个原因么。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Timer1Init();  //定时器1初始化
        while(1)
        {
                if(count>100)
                {
                        count=0;
                        if(DIR==1)                                           //DIR控制增加或减小
                        {
                          value++;
                        }
                        if(DIR==0)
                        {
                          value--;
                        }

                }

                if(value==1000)
                {
                  DIR=0;
                }
                if(value==0)
                {
                  DIR=1;
                }

                if(timer1>1000)  //PWM周期为1000*1us
                {
                        timer1=0;
                }
                if(timer1 <value)
                {
                        PWM=1;
                }
                else
                {
                        PWM=0;
                }
        }
}

/*******************************************************************************
* 函 数 名       : Time1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1的中断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3 为定时器1的中断号  1 定时器0的中断号 0 外部中断1 2 外部中断2  4 串口中断
{
        TH1 = 0xFF;
        TL1 = 0xff;   //1us
        timer1++;
    count++;

}

网友A:
什么MCU主频多少,定时器1us,中断跳转+push指令都不够

网友B:
纯新手写的代码

网友C:
1uS的时间太断了,我用过50uS定时器,1T的STC单片机,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MCU主频多少,定时器1us,中断跳转+push指令都不够

这不学习呢,普中开发板里的程序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不学习呢,普中开发板里的程序

普中的是51单片机吧,执行一条指令就1us了,中断频率太高了,放弃吧。要么换单片机,换个带pwm功能的

网友E:
换一个好点的单片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普中的是51单片机吧,执行一条指令就1us了,中断频率太高了,放弃吧。要么换单片机,换个带pwm功能的

恩。在学习,就是觉得这个中断时间太短了。会不会出问题,我也没试这个程序,之前自己做了个10us 都怕会出问题。 还没用过PWM芯片呢。在学习

网友F:
       TH1 = 0xFF;
        TL1 = 0xff;

这两句意味着什么楼主不明白吗?只要一个机器周期立马就会中断,干什么都来不及。

网友G:
1us就多个NOP,ARM也一样。

网友H(2023-10-27):
>=100,更保险一点,路还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