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环境用什么降压芯片

楼主(2023-09-25):
12V开关电源,降压5V和3.3V,有什么降压方案最稳定。工业环境,高温,电磁干扰,灰尘等

网友A:
TI系列,加导热灌封胶,做成模块一样,稳定

网友B:
大功率的使用多电压输出开关电源(比如计算机电源),不要用12V来降。

网友C:
只要你别瞎搞,比如在Buck后面加个大电感给LDO,用什么都可以。

网友D:
随便搞都可以。

网友E:
看你负载电流,纹波,效率这些,然后再决定用啥方案吧

网友F:
工业环境125度,明用85度

网友G(2023-10-27):
DC-DC压差不大的话可以直接LDO

网友H:
工业用首选开关降压芯片,如果要求高用两级,一级开关,再一级线性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