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序列发生器会先不按既定顺序输出7个周期然后再按序列输出

楼主(2023-09-25):
这里有个要求是设计一个序列发生器,可以循环输出01011,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这里却先输出3个低电平后输出4个高电平,这有什么办法解决吗,感谢大佬指点

网友A:
CLR被你给接死了,如果想要上电后有个确定状态必须利用CLR。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R被你给接死了,如果想要上电后有个确定状态必须利用CLR。

不好意思,我比较笨,意思是说先改变CLR进行预设电平,然后再调回去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比较笨,意思是说先改变CLR进行预设电平,然后再调回去是吗

你要求一开始就要有明确状态当然要用CLR清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