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2V直流电信号和一个200mv交流电信号叠加,怎么用放大电路只放大交流电信号

楼主(2023-09-25):
我在做一个放大电路
现在问题是,三级管可以完成100倍放大,但三极管集电极除了交流小信号还有一个2.几伏的直流,我想后面的运放放大只放大交流小信号,应该怎么做,实际上我加了电容(nf级和uf级),有效果但效果不明显,运放的输出不理想

网友A:
电容加限幅,只取交流小信号放大。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说uf级的电容都阻隔不了一个2.几伏的直流 ?

网友C:
运放其中一个输入加2v偏置电压,另外一端输入叠加信号,输出不就把2v直流去掉了

网友D:
加个电容隔直啊

网友E:
三极管本身就有偏置,不能直接放大直流。

网友F:
用一只电容进行信号耦合,电容阻直流通交流

网友G:
电容隔直。

网友F:
电容串联一只电阻对信号进行衰减以防止幅度过大被削波

网友H:
隔直通交的手段,一个是加电容,一个是用变压器啊,变压器还能调节阻抗和电压值,这俩都基本不失真,还有一个就是用霍尔,或者光耦,也能隔离;只取交流信号,运放和电容组合吧

网友I:
两种方法,一种就是做一个高通滤波器,取决于你的交流信号频率。第二个方法就是做一个自举放大器,原理是在环路中引入一个低通滤波器,这样构成的传输函数等效为一个高通滤波。

楼主:
大哥们,加了电容在电容端就已经出现了幅度下降,测试了发现运放工作幅度就下降,把运放关闭幅度正常,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哥们,加了电容在电容端就已经出现了幅度下降,测试了发现运放工作幅度就下降,把运放关闭幅度正常,这是 ...

信号频率范围,电路图是什么样子的,信号电压应该是多少,实测是多少?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哥们,加了电容在电容端就已经出现了幅度下降,测试了发现运放工作幅度就下降,把运放关闭幅度正常,这是 ...

这个是什么意思?200mv信号幅值,下降多少?运放放大多少?

网友F: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采用差分放大器解决。一个输入端设置2V固定参考电压,另外一个输入端接混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