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输入端电压范围是多少

楼主(2023-09-25):
运放差模输入,同相和反相输入高压,但是压差在允许范围内,可以吗

网友A:
看一下运放手册的耐压值够吗

网友B:
不超过IC的供电电压都可以

网友C:
可以看下运放的datasheet,里面会标耐压,IC的IO一般都是加了ESD的,超过ESD范围不会正常工作,如果需要高压,最好买高压运放。

网友D:
普通运放极限电压大约±20V,120V加上估计会冒烟。

网友E:
楼主应该亲自试验一下。

网友F(2023-10-27):
那得看你的运放的手册

网友G:
你加这么高,是为放烟花嘛,运放输入端顶多0-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