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串口如何接收不定长数据

楼主(2023-09-25):
关于MCU串口的接收数据有这些问题想问一下各位:
1:在中断里通过验证帧头帧尾来判断是否接收到完整的一帧数据,传输数据时,数据帧里有一位和帧尾一样就无法正常传输了,应该如何解决?
2:用stm32有一个IDLE中断位来接收不定长的数据,他是怎么判断数据已经一帧了?我看网上的例程都是传字符串,我传一组16位数据包可以吗实现吗?(我一直无法实现)
3:有什么办法可以更好地接受固定帧头帧尾,不定长的数据的方法吗?
4:中断里是不是不可以有太复杂的程序要跑,要尽快出中断?
谢谢各位的指导与帮助。

网友A:
四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问题,如何定协议,如果走ASCII码,那么帧头帧尾的字符不应该出现在数据中间,比如“:P82373\r\n”,:是帧头,\r\n是帧尾,P82373是数据。再一种利用时间间隔,3.5个字节传输时间的总线空闲表示数据帧间隔,出现这么长时间的空闲,下面来的第一个字符就是帧头,出现这么长的空闲,刚才收到的最后一个字符就是帧尾,数据帧里面可以出现任何字符。ASCII码方式适合实时性不太好的场合,比如上位机就没啥实时性。时间间隔适合于实时性很强的设备,比如单片机到单片机通讯。

网友B:
看看modbus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modbus应该也算是定长的,但又是不定长的,就是每次发的帧长度不一定相同,但是他又要求每一帧数据的长度。固定帧头,定好协议,比方帧头后就是数据长度,数据长度是2个字节,那么后面跟着那么长的数据就完了。当然超时判断是最好有的。

网友C:
先设定一种超时方法和设定缓存区,然后把接收到有数据时即存入到缓存区中,待超时后再去判断缓存区里的数据,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设定一种超时方法和设定缓存区,然后把接收到有数据时即存入到缓存区中,待超时后再去判断缓存区里的数据 ...

这种方法最实用

网友E:
定通信协议,每次都要有数据长度的信息。

网友F:
可以加个空闲判断,在接收数据后,空闲XX毫秒结束一帧数据的传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看modbus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modbus应该也算是定长的,但又是不定长的,就是每次发的帧长度不一定相同 ...

我在沙发说的就是MODBUS,你该不会是不知道MODBUS有ASC和RTU两种模式吧?

网友G:
定时器做个超时标志就可以嘞。

网友H:
找一个成熟的协议,就能明白,怎么进行可靠稳定的通信。比如188协议。

网友I:
纯粹的协议设计问题

网友J:
可以检测串口的空闲时间来判断一帧完成,只是要用个定时器

网友K(2023-10-27):
定义个贞的结尾数据,前一个为校验数据,接收到结尾数据进行校验,校验不对说明数据未接收完整继续接受

网友L:
直接用空闲中断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