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在windows虚拟机上串口占用,求解答

楼主(2023-09-26):
本人使用的是MAC M1,虚拟机是windows,在拓展坞上插入ESP8266-01s。想在虚拟机上的SSCOM进行通信测试和后续实验,但是串口一直占用。
已尝试删除端口重新开启虚拟机、删除注册表,还是会串口占用。
求大佬解答如何解决和原因,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A:
这么薄的本, 你确定上面有 串口?
好吧,你用了拓展坞,那么,你确定拓展坞上有 原生串口 么?
即便有 原生串口, 你虚拟机的管道映射作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薄的本, 你确定上面有 串口?
好吧,你用了拓展坞,那么,你确定拓展坞上有 原生串口 么?
即便有  ...

拓展坞上是USB接口直插的,原生串口应该是没的。
虚拟机的管道映射有的,之前有用过虚拟机烧录程序
不过电脑上的/dev/,其中有很多的ttyp0~ttywf,不确定和这个有没有关系,也没有找到删除的方法
大佬有什么解决方法吗,希望可以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B:
不如买个二手笔记本,几百块钱的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拓展坞上是USB接口直插的,原生串口应该是没的。
虚拟机的管道映射有的,之前有用过虚拟机烧录程序
不 ...

如果拓展口是 USB,  你用的是 USB转串口  或者 USB转 TTL 设备,那么,最好的方法是,直接把 USB 设备开放给虚拟机,让虚拟机 检测到 USB设备,在虚拟机中安装 Windows 的 USB转串口驱动。这样才是最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