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4+正弦波

楼主(2023-09-26):
求一个用标准库函数写的,可以直接跑的程序,生成正弦波,幅值和频率可调
找了好多代码,用Keil中示波器怎么也跑不出来

网友A:
正弦波的频率要多少?单片机直接输出正弦波幅度可调不一定好搞。外部需要加一个乘法器。或者直接用乘法器输出的DAC芯片。。。但是正弦波的频率没说明啊。估计频率高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弦波的频率要多少?单片机直接输出正弦波幅度可调不一定好搞。外部需要加一个乘法器。或者直接用乘法器输 ...

单片机配合AD9833比较合适,不过输出幅度不大,需要进行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弦波的频率要多少?单片机直接输出正弦波幅度可调不一定好搞。外部需要加一个乘法器。或者直接用乘法器输 ...

30K就够用

网友C:
Keil里面没有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