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roteus仿真 为什么加了限流电阻一按按钮还是黄点

楼主(2023-09-26):
大佬们,为什么加了限流电阻一按按钮还是黄点

网友A:
加大R1的阻值对你来说就那么困难吗?

网友B:
看你这个电路,貌似是LED后面有短接的情况,建议把LED删了,重新放置再试试

网友C:
很明显的LED接反了

网友D:
试试这个

网友E:
所有的电源端子都是黄色警示,试试在电源端子加上+5V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这个电路,貌似是LED后面有短接的情况,建议把LED删了,重新放置再试试

大佬,是那个节点吗?我又重新连线就能用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F:
电解电容接反了吧?电解电容应该正极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