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无线模块改RTL881au网卡,小白求解答疑惑

楼主(2023-09-26):
非电子专业小白一枚,前段时间对kali的监听感兴趣,看到微博一个大神用电视(8812au芯片)的无线模块改网卡,自己也入了一个,改不来。虽和微博大神无线模块同款,但我的电路板上多了EN引脚,上网搜了才知道是EN使能。
随后也买了成品网卡使用,但是还是想自己把这个无线模块改了,毕竟一直困惑不解,近日又试了一次,还是不行。
不接EN引脚的话,只接D-、D+、vcc和GND不显示。EN引脚接usb的GND,电脑也不显示网卡。但是EN接到usb的vcc线路电脑会显示网卡,但是设备管理器一直刷新,咚咚响,无法使用。
本人用usb2.0接的电压应该是5v,是vcc工作电压不对,还是EN引脚的打开方式不对呢?有懂得大神求点拨一下困惑,谢谢啦

网友A:
但是你贴的设备管理器的图,已经被正确识别了。哪里有问题了???要不贴一张你认为不正确的图。

网友B:
en肯定要接,相当于开启功能,目前是找不到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你贴的设备管理器的图,已经被正确识别了。哪里有问题了???要不贴一张你认为不正确的图。

您好老师,它显示需要进一步安装。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但是驱动我打的官方的。
主要问题是,它显示是识别的, 但是就是反复自动插拔,电脑提示音噔噔咚的响,反复刷新这个设备管理器列表,就跟快速一插一拔U盘一样的声音,实际没有。我认为可能还是这个en引脚接的不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你贴的设备管理器的图,已经被正确识别了。哪里有问题了???要不贴一张你认为不正确的图。

一直这样刷新老师,识别可以就是一直反复自动插拔,刷新设备管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en肯定要接,相当于开启功能,目前是找不到驱动

驱动其实已经打了,但是现实需要进一步安装,不知道啥意思。
主要现在是,它一直自动插拔,反复刷新设备管理器,一头雾水。

网友C:
VCC电压稳不稳,是否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VCC电压稳不稳,是否波动

哦哦好的老师,这没考虑到,买个稳压器再试试

网友D(2024-07-19):
换个驱动,不能用默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