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方法可以在PCB上画画呢?

楼主:
用什么方法可以在PCB上画画呢?这样PCB的空闲处会更加美观

网友A(2023-09-27):
20年前,也就是2003年我就见过BMP2PCB把BMP转成PADS PCB格式的免费软件了。

网友B:
可以用专业的绘图软件,绘制黑白的图片,最后通过导入图片(立创)、运行绘图脚本(AD),将图片转换成丝印,绘制在PCB上

网友C:
99SE可以载入图片,先把图片转换成黑白
AD可以运行脚本
过程看起来麻烦,但并不难的,网上找一个教程,几分钟就可以学会了
大概就是这个效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A:
20年前,也就是2003年我就见过BMP2PCB把BMP转成PADS PCB格式的免费软件了。

BMP2PCB,现在的系统不支持了。

网友E:
ad脚本,直接将黑白照片导入即可

网友F:
字符层,铜箔层,都可带图画的

网友G:
可以用立创eda,可以导入彩色图片,还可以打印出彩色丝印,不过价格有点高

网友H:
在印刷电路板上添加图形非常有用。

网友I:
有转换软件, 可以把bmp格式的图片文件转换为cad的dxf文件, 再导入到pads.

网友J:
可以用UV打印机,打印上去。

网友K:
可以直接导入图片,立创还可以导入彩色图片,新推出的彩印工艺

网友L:
99SE可以载入图片,先把图片转换成黑白 AD可以运行脚本 过程看起来麻烦,但并不难的,网上找一个教程,几分钟就可以学会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99SE可以载入图片,先把图片转换成黑白 AD可以运行脚本 过程看起来麻烦,但并不难的,网上找一个教程,几分钟就 ...

BMP2PCB

网友L:
除了PCB设计软件,还有其他绘图工具可以用于PCB画图,包括手绘和计算机辅助绘图工具。  手绘是最传统的绘图方法,可以通过铅笔、尺子和曲线板等工具进行绘制。手绘的优点是灵活性高,可以根据需要进行修改和调整,适用于小批量和个性化的设计。手绘需要一定的绘图技巧和经验,而且绘图速度较慢,不适用于大规模和高精度的设计。  计算机辅助绘图工具是现代PCB画图的主要工具,常见的工具有AutoCAD、CorelDRAW和Adobe Illustrator等。这些工具提供了丰富的绘图功能和工具,可以方便地进行元件布局、连线设计和图层管理等。计算机辅助绘图工具的优点是速度快、精度高和可编辑性强,适用于大规模和高精度的设计。  选择合适的绘图工具需要考虑设计要求、经济实力和个人习惯等因素。在选择工具之前,可以先进行试用和比较,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