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感应开关电路分析(二)

楼主(2023-09-26):
先贴上原图

再贴上实验用图

先丢开D1之前的充电回路(即不考虑充电)不说,直接将单片机4脚
接地(如图中红线),再将已充电锂电池接入回路进行实验,结果如
上次提到的网友讲的一样,上电即进入亮灯感应状态,延时30秒灯灭,
感应非常灵敏。按键K按一次进入低亮度状态,此时如果有轻微人体活
动,便进入高亮度感应状态。按键K按第二次进入中亮度常亮状态。按
键按第三次进入灭灯关闭状态,如此循环。
根据上面现象分析,单片机4脚是环境光控制端,低电平控制1脚输出
人体感应信号,驱动三极管导通而点亮LED灯。由此推断充电电源输入
端应接光伏电源,因为有光照时,光伏电源有输出,点亮红灯同时提高
单片机4脚电位,抑制了1脚输出而灭灯。单片机的控制功能靠写入的程
序实现。如果不用光伏电源来充电,只需在单片机4脚设置环境光控制
电路,也能到达控制LED灯白天不亮晚上亮的目的。

网友A:
实验图5v电源不是短路了吗?还能工作?

网友B:
锂电充电电路应该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验图5v电源不是短路了吗?还能工作?

先丢开D1之前的充电回路(即不考虑充电)不说,这句话就是说不接充电电源,何来短路?

网友C:
市面上卖的便宜太阳能灯,内部电路极简,充电没有保护。放电也没有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