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复读eeprom,读的值不一样

楼主(2023-09-27):
我程序更新了一下库,没有更新库之前,读写eeprom都没有问题,更新后,在没有写eeprom的情况下,重复读,每次读的数据都不一样,重复读,数据一直在变,偶尔会读到我在该地址写的数据,也就是本来是该地址的值,感觉有点像跑飞的感觉

楼主:
初步检测是因为库里的中断速度降低,导致eeprom读的时候打断了,无法读全,以前我一次读取100个字节,现在eeprom一次读取1个字节,暂时没有出现读取有问题,不知道我这么解决会不会有隐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初步检测是因为库里的中断速度降低,导致eeprom读的时候打断了,无法读全,以前我一次读取100个字节,现在e ...

按步就班能打断就都会打断,要想不被打断,就在开始读数据之前关中断,读完后再开。

网友B:
STC的部分系列的EEPROM可以使用 code 指针 或 MOVC 指令访问。

网友C:
连单片机型号都不说,当我们都是算命的吗?

网友D:
把平台,软件详情说一下,大家才能帮你分析分析

楼主:
各位不好意思,现在才看到,用的keil5,国民技术的芯片,N32G455VEL7,因为有控制伺服部分,所以控制伺服部分的中断优先级是最高的,我读写的时候也不敢关,怕炸机

网友E:
逻辑分析仪抓一下报文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连单片机型号都不说,当我们都是算命的吗?

言之有理。。。。。。。。。!

网友G(2023-10-27):
在没有写eeprom的情况下,重复读,每次读的数据都不一样,重复读,数据一直在变-------------会不会是EE里面初始的值是随机的,就像有些单片机上电不清RAM一样,你只仿真EE程序,调一下看看或者你有把厂家的demo程序调一下看一下结果一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