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LLAS DS1220Y-120+存储芯片

楼主(2023-09-27):
各位大侠,您们好!1. DALLAS DS1220Y-120+ 存储芯片损坏了,我用全新的同型号的裝上去试机,为什么无效?
2. 用厂商提供的就可以呢.这是怎能么回事呢?

盼复,谢谢啦!

网友A:
应该是厂家买回刷入数据,程序会读取数据,你买空片自然没效果

楼主:
谢谢回复.这个芯片需先输入程序的吗

网友B:
里面有程序或配置,你放空的没法用

网友C:
可否编个程序?把原厂芯片数据读出来,再写到新芯片里面,这样就能用了。

网友D:
DS1220Y是带电池可以保存10年数据的SRAM,全新的片子里面又没有数据怎么可能好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的解答,祝各位中秋快乐.

楼主:
各位总工,如何将 DS1220Y-120+ 里面的数据导出来,然后怎么样把它写入空白的芯片上去.求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