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硬件大神,帮忙分析一下为什么电机堵转时电流检测电阻的电压会下降?

楼主(2023-09-27):
按照电机堵转的特性,电机电压会降低,电流会增大,在电路中电流增大后2.2R的电阻的电压应该增加才对,但实际测试当中,电机堵转时,AD口检测到的电压却是下降

网友A:
5.1V稳压二极管极性接反了被钳位

网友B:
1、电阻采用合金电阻,普通电阻随着温度升高阻值会变小,就是你现在这个结果。

网友C:
电源功率不足,总电压被拉低?

网友D:
TMI8260有防止过流功能,是不是保护导致电流下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5.1V稳压二极管极性接反了被钳位

网友F:
TMI8260内置过流保护,一般无需另加过流检测,按典型应用电路连接即可。

网友G:
智商:芯片最大18V  电流6A   DC直流小电机  设计个小电器 控制个正反转,一个转换开关OK ,为了花哨用个片机加个显示,P1、P2输出!怕电机烧了?机械卡主了?电流超过6A了?用个自恢复保险OK了。扯个TM的8260,使用的电源,当负载电流过大或短路间,电压下降还用问?稳压有用吗? 芯片VCC还能测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