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看门狗会不会受到干扰

楼主(2023-09-27):
软件看门狗不可靠。硬件看门狗芯片自身会不会受干扰。

网友A:
要可靠性当然要上硬件看门狗,硬件的应用形式单一所以软件看门狗是硬件的补充应用形式,软件看门狗本身最好用硬件看门狗看着。

网友A:
软件看门狗用来监视程序运行错误,基本没有什么抗外部干扰的能力

网友B:
所谓的狗,就是一套电子电路,当然会受到干扰,当然也会有抗干扰设计,当然也有抗不过的干扰。
就是真狗,经过特殊训练的真狗,也不敢保证永远百分百能朱受干扰。

网友C:
根据现场条件和环境,适当加一些抗干扰电路

网友D:
硬件看门狗需要软件做喂狗动作, 防止触发看门狗复位系统.  看门狗的时钟不需要与时钟共用, 可以用RC时钟, 不需要很高的精度. 在主程序中找合适的位置喂狗, 不要在定时器里面喂狗.

网友E:
作为工业产品标配,大家总会为单片机同志配偶一个宠物狗,有柔性的沙皮狗,也有生猛的硬朗狗,但我们常常发现无论软狗还是硬狗关键时候都不示警,最后还是下电重启才最可靠,于是我们望文生义说:干扰让单片机陷入了频繁“喂狗”了!!其实这种喝凉水塞牙的概率比我们大白天撞鬼概率还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