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错误怎么改啊

楼主(2023-09-27):
这个程序错误怎么改啊

网友A:
data是关键字,不能用,换个名字,比如dat

网友B:
起个有意义的名字,
比如:dis_buf
27行写成:
uchar data dis_buf [31][6];  //显示缓存
42行的代码也有问题,2维数组调用方法书写不对。
另外,其它变量也尽量做一些改变,不然半年后你再来读这代码可能又不懂了。

网友C:
data是keil的保留关键字,不能用作变量名。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D:
把data改成datum

网友E:
data是关键字,你不能拿来做变量名。你把data换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