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家有知道支持1M波特率,能够稳定显示70Kb/s以上通信速率的串口助手吗

楼主(2023-09-27):
我用了sscom。xcom,都不能够稳定显示70kB/S的通信速率

网友A:
瓶颈不一定在串口助手 716800的波特率 环境 线材 你的另一端是否稳定 都不一定 1.39us就要传输一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瓶颈不一定在串口助手 716800的波特率 环境 线材 你的另一端是否稳定 都不一定 1.39us就要传输一位

是串口助手,我现在测通信丢包率,可是通信速率一上来串口助手就会崩掉,承受不了

网友B:
多换几个串口助手试试,我发现串口助手2.1丢数据概率大一些,SSCOM5.13.1要好得多

网友C:
先天条件决定了,60K以上就不容易稳定住了,你要求1Mb,稳定70Kb,难

网友C:
无线的蓝牙,wifi
有线的USB和各种小口,都有现成模块销售,高速率场合尽量别用串口

网友A:
SecureCRT或者xhell试试 xshell免费的可以去官网下

网友D:
换个思路,用单片机加LCD做一个专用的东西,电脑本来就不擅长串口通信

网友E:
平时USB-TTL的MCU通讯一般使用921600kps,很稳定.但是留意串口助手会很吃内存所以不建议大量传输放在缓存,用上位机做CSV或TXT输出尽量快速释放内存缓存这样通讯能一直坚持.

网友F:
x-shell 绝对可以.官网下载个人适用版本即可.

网友G:
Device Monitoring Studio的串口监控软件是不是可以,没测试过速率,看软件名称直觉是可以的,软件还包含网络、USB监控

网友H:
具体支持的波特率与驱动程序、硬件有关,与串口助手无关。

网友I(2023-10-27):
硬件跟不上应该

网友J:
我了解您在使用sscom和xcom时无法稳定显示70Kb/s的通信速率。有几种串口助手可能满足您的需求,但在选择之前,您需要考虑以下几点:

高波特率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特别是在使用USB转串口时。
一些串口工具可能占用大量内存,因此不建议在缓存中进行大量传输。
如果您需要较高的波特率(比如1M以上),确保您的模块支持,并可以通过示波器来检查误差。
基于上述考虑,以下是几个可能适合您的串口助手:

SecureCRT:这是一个支持自定义波特率的串口工具。
Mobaxterm:同样支持自定义波特率,并且具有多种功能

网友I:
有点快了

网友K:
好像没有

网友L:
電腦內的串口通訊晶片並不是任一波特率都可被設定使用,例j如:9600bps 的設定,你若使用9000bps來通訊,收到的就是一堆亂碼而已,這跟用什麼串口助手無關。

网友M:
可以试试安卓usb调试助手,软件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