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运放电路相关问题 想用32单片机DAC输出0-5v

楼主(2023-09-27):
想用32单片机DAC输出0-5v,现在只能0-3.3,想问大家有什么好的运放电路或芯片。

网友A:
如果只有5V供电,只能用R2R运放了。

网友B:
如果要达到0V和5V,运放需要双电源,正电源必须大于5V,比如±6V供电(运放饱和电压大于5V);对0V的准确度要求不高,可以使用单电源供电,正电源任然要高出5V,高多少就得看运放饱和电压值了。选择运放还需要看你的输出信号的最高频率是多少,从而选择合适的带宽积,信号放大倍数不到2倍,所示带宽积比你的信号的最高输出频率大一些就行。如果信号频率不高,常用的通用运放都可以,例如LM358,LM324,做过STM32F03DAC,5V,10K的控制振镜的梯形波输出。

网友C:
后面用运放放大,轨到轨的运放也不是完全达到电源电压,实测有0.几V的电压差,5V输出最好用6V电源。

网友D:
放宽电压范围,调整放大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