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电陶瓷换能器阻抗高和低对于驱动电路的要求

楼主(2023-09-27):
阻抗低,必须要用高压激励,一旦用了高压,辐射骚扰必定超标

用低压,就要提高占空比,会发烫

疑问:阻抗低为什么要用高压才能驱动?

网友A:
显然说反了,阻抗高才要高压驱动,阻抗高的意思是同功率电压更大电流更小。

网友B:
压电陶瓷的阻抗一般都比较高!除非使用变压器进行阻抗变换。

网友C:
估计是错别字。

网友D:
压电陶瓷类别太多,最好说明白别人好帮你。
压电陶瓷喇叭
压电陶瓷声纳
压电陶瓷雾化
..........

网友E:
陶瓷片阻抗都比较高,没见过阻抗低的,都要用高压小电流的,大部分要带个升压变压器才能带动;
若想效果好,陶瓷片可带个谐振腔,若想效果差,上面打点玻璃胶或者热熔胶;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陶瓷片阻抗都比较高,没见过阻抗低的,都要用高压小电流的,大部分要带个升压变压器才能带动;
若想效果好 ...

1.为什么不能用低压大电流?
2.怎么和厂家说要做成自带谐振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电陶瓷的阻抗一般都比较高!除非使用变压器进行阻抗变换。

你说的比较高  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压电陶瓷类别太多,最好说明白别人好帮你。
压电陶瓷喇叭
压电陶瓷声纳

压电陶瓷超声换能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电陶瓷的阻抗一般都比较高!除非使用变压器进行阻抗变换。

变压器是如何进行阻抗变换的  帮忙讲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然说反了,阻抗高才要高压驱动,阻抗高的意思是同功率电压更大电流更小。

那阻抗高的负载更容易驱动还是阻抗低的负载更容易驱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电陶瓷的阻抗一般都比较高!除非使用变压器进行阻抗变换。

你是也是做医疗器械的  请教一下你  超声换能器超温  你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