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了 MCU芯片休眠了,板子电流反而暴涨

楼主(2023-09-27):
半年前的方案,一直在试样、改板。现在要生产,都已贴板3K片在流水了。。。
线上随机测试,发现机器休眠时,电流暴涨到180ma正常只有不到1ma的
难道之前的测试都是假的?
今晚要加班了,呵呵~~

网友A:
只有单片机可以休眠,显然是休眠时IO口状态让外围电路进入高功耗状态了呗。

网友B:
休眠前要根据实际电路配置IO模式,关闭所有可能耗电的外围电路。

网友C:
单片机工作时对后面电路状态有个锁定,一旦单片机休眠,IO口若无上拉或下拉电阻给锁定电位,后续电路处于随机开启状态,可能是饱和状态,甚至会自激;还有就是在开启和关闭的状态转换时,突然变化的电平,可能让电路变得不听话
找出具体哪个模块让电流这么大的;

网友D:
有些高阻抗的元件(如MOS管的G极)悬空时可能会导通。

网友E:
要查下IO口的状态, 是不是把NPN的B拉高了, PNP的B拉低了.导致三极管/mos管等进入导通状态了.

网友F:
不可能是芯片本身产生的电流,最大的可能是休眠时IO的状态可以驱动外围电路产生的电流。

网友G:
应该是外围电路的问题

网友H:
单片机休眠了,外围电路可能才睡醒

网友I:
从描述来看,方案不会有问题。程序也不会有问题。一定是现在的电路有了问题,和程序不匹配了。导致进入低功耗时,某几个IO口的配置导致大电流的。需要硬件逐一排查。

楼主:
加了这2个电阻就好了

不知啥时起,休眠时把所有IO都置为高阻了,所以这2个IO出轨了!
电路设计也有缺陷,以为是输出就无需下拉了。
测试也不认真,前一版测试OK的功能,后一版就不测了
板上不留下载口,拆下重烧是不可能了,只能一个一个地加焊2个电阻了到12点多才全部焊完。。5个多小时。。。

吸取教训:能ISP的一定要留接口,除非放不下。设计一定要有冗余。代码更改要有注释、更新记录。每一版本的测试务必全功能测试,不可偷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