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初值不稳波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9-28):
   ADC采集的电压值,为什么前3次都波动的?

网友A:
AD的电源打开后延时1mS试试(我是用的STC的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的电源打开后延时1mS试试(我是用的STC的单片机)

头三次是波动的,不清楚具体原因

网友B:
波动范围是多少,ADC采样速率可以调整下,有时候需要空采,把前一两次数据抛掉。

网友C:
ADC电源一直打开会好点
STC的波动范围是在数据手册的范围内,前提是ADC的参考电压得是稳定的
如果是用VCC做参考电压,波动范围会超过5%
如果是用外部稳定的参考电压,波动范围会低一点
我做过用PWM触发ADC,效果其实是可以的,我用的是STC8A系列的

网友D:
有些传感器刚上电的时候,不稳定. 也会导致ADC获取的数值不稳定.

网友E:
当ADC刚刚初始化时,我们应该忽略前几个读数,并在ADC稳定后开始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