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相环CD4046如何使用

楼主(2023-09-28):
哪位大神知道cd4046锁相环的运用。可以教我一下吗?

网友A:
CD4046锁相环采用的是RC型压控振荡器,必须外接电容和电阻作为充放电元件

网友B:
你打算用在什么地方?利用锁相环的哪一个功能

网友C:
CD4046/74HC4046是简单的PLL芯片,很容易使用的,你要要用来干嘛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