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电脑的系统可以运行串口助手吗?

楼主(2023-09-28):
        今天上午逛了一下闲鱼,发现以前那种老平板电脑现在真是白菜价了,几十元一个的都很常见,于是就有了想买一个的冲动,2G内存16G硬盘,拿来上上网看看电影还是没问题的。突然想起,如此体积小巧非常便于携带,如果它能用来做一些工作上的事情,那就更美妙了要求也不高,能串口通讯,能烧录单片机程序就行了。只是自己在这方面不是太懂,安卓系统的肯定不行。但这些平板也有很多是WINDOWS系统的,如果是WINDOWS系统的,是不是就可以实现这些功能呢?会不会它虽然是WINDOWS系统,但是是平板专用,架构和我们常用的台式电脑或笔记本电脑的有不同呢?求大神解答。

网友A:
你看好的是哪个,之前买过dell的几款都是可以用的,和笔记本一样,前提是口子要有,或者扩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好的是哪个,之前买过dell的几款都是可以用的,和笔记本一样,前提是口子要有,或者扩展。

目前暂时只是有这个想法,大概浏览了一下,戴尔华硕联想微软台电这些做笔记本电脑的,都有平板windows版本;而做手机的小米华为荣耀,则基本都是安卓版,安卓版的很多都能安装安卓和windows双系统。主要是担心平板用的windows是windows mobile,不一定有这些功能。UBS接口应该会有的。

网友B:
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C:
win平板一般都可以,最好买带标准usb口的。安卓的实际需要移植相应串口芯片的串口驱动

网友D:
win8.1 10系统平板都行 和正常电脑一样的 win8.0系统平板别买

网友E:
android的也可以,要求是支持otg,用ttl-usb可以通讯

还有wifi网络通讯

网友F:
安卓需要支持OTG、注意一下系统版本可以支持那些串口助手APP和驱动,WindowsXP以上就能CH340这些常见的芯片了,不过太新的芯片可能没有驱动支持

网友G:
WIN板的用USB转串口,烧程序还是可以的

网友H:
平板电脑有USB接口, 就可以通过USB转串口头 来运行串口助手了.

网友I:
“ipad没有串口调试工具。根据查询相关信息:ipad具有极高的移动性能,但是在电脑上进行调试工作时,受到操作系统限制,因此不具备串口调试工具的功能。

网友J:
主要还是看系统支不支持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