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51开发板、32单片机开发板、树莓派都有哪些不同呢?

楼主(2023-09-28):
arduino、51单片机开发板、32单片机开发板、树莓派都有哪些不同呢?(linux开发板、安卓主板、PC主板又有哪些异同呢)

从学校到工作也没接触到arduino,自从需要一个心电监测模块  可以显示心电图的那种  结果在某一个宝上面  买了一个模块 AD8232  然后发现还需要一个arduino主板才能连接电脑用上位机把心电波形显示出来。感觉arduino的编程要比51都简单,也可以满足很多控制的需求,甚至机器人上面也在用。为啥还要选择更复杂的32或者SOC级别芯片呢?

网友A:
对于51这种资源有限,性能弱的单片机来说,arduino编译后的文件太大了,像ESP32这种就觉得很合适。

网友B:
几大类,级别不同。

看需求要求吧。

网友C:
看自己的需求,51的存储会少点不够使用

网友D:
arduino : 用其专用的IDE开发环境, 有丰富的库文件,AVR单片机有bootload下载执行用户代码
51开发板: 用Keil C51或其他51汇编编译器, 8位51单片机, 可以自己用洞洞板焊接系统板.
32单片机:、用keil MDK开发, 32位ARM单片机, 几十块可以买个开发板玩下.
树莓派: 开发板更贵, 好几百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对于51这种资源有限,性能弱的单片机来说,arduino编译后的文件太大了,像ESP32这种就觉得很合适。

arduino有8位也有32位的处理器,具体见官网

楼主:
初学者是不是适合先arduino?arduino不适合做产品?

网友F:
Arduino、STM32、51、TMS320和树莓派和jetson nano都是不同的嵌入式系统,它们之间有以下的区别:  开发难度和学习曲线:Arduino具有较低的开发难度和学习曲线,其编程语言基于C++,使用简单的API,适合初学者入门。STM32、51、TMS320等需要更深入的理解和掌握,通常需要具备一定的编程和电子知识。  处理能力和性能:Arduino处理能力和性能较低,适用于一些简单的物联网应用和小型控制系统,而STM32、51、TMS320等则具有更强的处理能力和性能,适合更复杂的控制系统和应用。  成本和可扩展性:Arduino成本较低,且易于扩展和添加传感器、模块等外设,而STM32、51、TMS320等则需要更高的成本,但其扩展性和可定制性更高。  应用场景:Arduino适用于一些简单的物联网应用、小型控制系统等,而STM32、51、TMS320等则更适用于需要更高性能和处理能力的应用,如自动控制、电力电子、工业控制等。  操作系统支持:STM32、TMS320等支持实时操作系统(RTOS),而Arduino和51单片机通常采用裸机编程方式  采用内核:  Arduino使用的是Atmel AVR系列单片机,这是基于Harvard结构的RISC处理器,具有低功耗、低成本、易于编程等特点,通常用于小型嵌入式系统。  STM32使用的是ARM Cortex-M系列处理器,这也是一种基于Harvard结构的RISC处理器,与Atmel AVR相比,它们具有更高的性能和更强的功能,通常用于中等规模的嵌入式系统。  51单片机采用的是Intel 8051系列处理器,这是一种基于冯·诺伊曼结构的CISC处理器,与RISC处理器相比,它的指令集更复杂,但性能较低。它通常用于低成本、低功耗、少量数据处理的嵌入式系统。  TMS320系列是基于哈佛结构的处理器,与冯诺依曼结构不同。在哈佛结构中,指令和数据存储器是分开的,这使得它可以同时访问指令和数据,提高了处理器的运行效率。而在冯诺依曼结构中,指令和数据存储器是共享的,因此在访问指令和数据时需要进行切换,会影响处理器的运行效率。  树莓派使用的是ARM Cortex-A系列处理器,这是一种基于冯·诺伊曼结构的RISC处理器,与Cortex-M相比,它的性能更高,能够运行更复杂的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通常用于需要处理大量数据、图像、视频等的嵌入式系统。  Jetson Nano的处理器性能比树莓派强大,因为它有4个核心和128个NVIDIA CUDA核心,可以提供比树莓派更高的图形性能和计算能力。Jetson Nano采用NVIDIA的Jetson平台,使用ARM Cortex-A57和NVIDIA Maxwell GPU的组合。  jetson Nano则更适用于AI视觉、机器人、自动驾驶等高性能计算领域。

楼主:
引用 网友F:
Arduino、STM32、51、TMS320和树莓派和jetson nano都是不同的嵌入式系统,它们之间有以下的区别:  开发难 ...

这位兄弟 功力很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