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PCB中如何只对 某个元件进行 重新标号

楼主(2023-09-28):
AD PCB中如何只对 某个元件进行 重新标号。比如把所有二极管,重新标号

网友A:
你可以把非二极管的器件全选中,带参考点剪切出去,重新编号,再把剪切内容原坐标贴回去就可以了

网友B:
第一步:打开原理图 第二步:点击“工具”—“标注”—“重置原理图位号”(这一步是将原来标注的编号去除掉,可跳过此步骤)快捷键 —TAE(英文输入法输入) 第三步:点击“工具”—“标注”—“原理图标注” 快捷键 —TAA(英文输入法输入)

网友C:
如果是同一封装就好办,在二极管上点击右键,选择查找,封装栏选择same,即可选择所有同一封装的二极管,在右侧边栏编辑标号即可全部变更。

网友D:
找一下TOOL或者design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