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51单片机控制DC5V 微型电磁气阀

楼主(2023-09-28):
如题,刚学不久单片机不知道这么弄,求助求助

网友A:
继电器或MOS管,加光耦隔离

网友B:
我们厂里驱动气动切断阀的电磁阀电流是500毫安,我也测过气动二位四通电磁阀,电流在二三百毫安。你小点的驱动电磁阀线圈的电流应该在一二百毫安左右。
9012或是9013三极管应该可以驱动,最好是用MOS管驱动,如果要用MOS管驱动,得要十V以上的电压电压驱动MOS导通。最好用光耦隔离。

网友C:
单片机引脚输出 指向某一个端口,程序写某个端口=0,  =1 这样就可以,电路上,引脚输出要电阻+三极管,就可以连接继电器, 或者光耦控制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