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设置软件I2C引脚速度变慢,请教大神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楼主:
由于项目需要跟多个I2C从机通讯,从机地址相同又无法修改,只能将从机接到不同的IO

所以我写了如下代码来动态设置I2C引脚

#include <STC32G.H>

#define        GPIO_PIN_SET_H                        1
#define        GPIO_PIN_SET_L                        0

u8 I2C_SCL_PIN;
u8 I2C_SDA_PIN;

void Delay5us()                //@22.1184MHz
{
        unsigned long edata i;

        _nop_();
        _nop_();
        i = 26UL;
        while (i) i--;
}

void GPIO_WritePin(u8 Pin, bit value)        //设置引脚值
{
        switch(Pin)
        {
                case 1: P20 = value; break;
                case 2: P21 = value; break;
                case 3: P22 = value; break;
                case 4: P23 = value; break;
                case 5: P24 = value; break;
                case 6: P25 = value; break;
                case 7: P26 = value; break;
                case 8: P27 = value; default: break;
        }
}

bit GPIO_ReadPin(u8 Pin)                        //获取引脚值
{
        bit value;
        switch(Pin)
        {
                case 1: value = P20; break;
                case 2: value = P21; break;
                case 3: value = P22; break;
                case 4: value = P23; break;
                case 5: value = P24; break;
                case 6: value = P25; break;
                case 7: value = P26; break;
                case 8: value = P27; default: break;
        }
        return value;
}

void SET_SCL_H(void)
{
        GPIO_WritePin(I2C_SCL_PIN, GPIO_PIN_SET_H);
}
void SET_SCL_L(void)
{
        GPIO_WritePin(I2C_SCL_PIN, GPIO_PIN_SET_L);
}
void SET_SDA_H(void)
{
        GPIO_WritePin(I2C_SDA_PIN, GPIO_PIN_SET_H);
}
void SET_SDA_L(void)
{
        GPIO_WritePin(I2C_SDA_PIN, GPIO_PIN_SET_L);
}
bit GET_SDA(void)
{
   return GPIO_ReadPin(I2C_SDA_PIN);
}

void SET_I2C_Pin(u8 SCL_PIN, u8 SDA_PIN)
{
        I2C_SCL_PIN = SCL_PIN;
        I2C_SDA_PIN = SDA_PIN;
}
void main()
{
        WTST = 0x00;
        CKCON = 0x00;
        EAXFR = 1;
        P2M0 = 0x00;
        P2M1 = 0x00;

        SET_I2C_Pin(0,1);        //设置SCL引脚为P20,SDA引脚为P21
        while(1)
        {
                SET_SDA_H();  //通过函数给IO赋值
                //P21 = 1;        //直接给IO赋值
                Delay5us();
                SET_SDA_L();
                //P21 = 0;
                Delay5us();
        }
}

实验结果
通过函数给IO赋值只有80KHZ

如果直接给IO赋值频率有97.6KHZ,差异太大,请大神帮忙看下代码有没有优化空间

网友A(2023-09-29):
直接用GPIO_WritePin/GPIO_ReadPin
不要再嵌套

想再快可以用宏定义

#define GPIO_W(x,y) (y)?(P2|=(1<<x)):(P2&=~(1<<x))
#define GPIO_R(x) (bit)(P2&(1<<x))

网友B:
硬件IIC +模拟开关或者PCA954x,1MHz/400KHz的速度,比软件IIC快了不知道多少倍

网友C:
调用函数是需要指令时间的,给IO口值也是需要指令时间,直接给地址给值是最快的。

网友D:
直接对引脚操作,不要用库函数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GPIO_WritePin/GPIO_ReadPin
不要再嵌套

感谢 lkc8210
试了不嵌套速度也是不理想,用宏定义勉强可以达到,测试了12小时,读取I2C数据都正常,感谢!

网友E:
感谢大家的回复,问题已解决,感谢 lkc8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