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电源指示灯 长期电流大小为多少mA比较合适?

楼主(2023-09-28):
请问大神:led电源指示灯 长期电流为多少mA比较合适?0603贴片红色LED,做电源指示用。

网友A:
选用亮度合适的电流,同样电流不同品牌亮度不一样。

网友B:
电都被限流电阻消耗了

网友C:
这种LED一般都是高亮的,在够亮度情况下,电流越小越好。

网友D:
我一般是3-5ma,10ma已经很亮了

网友E:
5ma以内没问题,如果要求不高,1ma就可以了

网友F:
1-2毫安足以

网友G:
交流220的,3mm、5mm的控制在3ma内够了。。。。现实中试过470k到500多k,680k略暗

网友H:
我一般设计,比较暗的环境,3mA左右,比较亮的地方就在5mA左右。

网友I:
现在的高亮发光管0.1mA就很亮了,3mA就刺眼了。如果不放心用电位器测一下不就全知道了吗?

网友J:
看你的应用要求,超高亮蓝光用于开关夜光显示,5uA就非常亮了。但用在室外白天显示,得5~15mA。

网友K:
用4.7k电阻就可以

网友L:
贴片的led5ma之内都可以,5ma都很亮了

网友M:
看什么LED了,翠绿色的5V电压串10k电阻亮度都够了,算电流也就0.1毫安多

楼主:
0603贴片红色LED,24V直流电,室内使用,亮度只要能够看到就行,主要是长期点亮寿命要长,用多大限流电阻合适,20k是否可以?

网友N:
电路板放在室内的话,1mA足矣;要是在室外用,可用高亮LED,10mA左右

网友O:
温度越高LED寿命越短,所以让LED工作在满足亮度的最低电流即可,这样发热小,工作时间也长

网友P:
按0。1毫安设计,如果感觉刺眼,就继续降低,可以无限低的电流,最大1毫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