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豆 酸奶 米酒最佳发酵温度问题

楼主(2023-09-28):
纳豆、酸奶、米酒,这三种菌的最佳发酵温度是多少度呢?

网上信息太乱,搞不清到底多少度是最佳温度,比如纳豆,最低的有说18°,最高的有说44°,搞不清到底多少度;
纳豆,酸奶,米酒,都要菌发酵,到底多少度是最佳温度呢

网友A:
应该自己试一试,适合自己的,才是最佳的。

网友B:
      这类发酵型细菌的工作温度本来就是比较广的,不同温度下主要是发酵速度的差别,温度高繁殖快,代谢也块。如果要它快快发酵,那么温度是要30几度最合适。市场上的酸奶机普遍用40度,也是让它快快完成发酵的意思。十几二十度发酵,其实也可以,亲测过多次,低温下发酵做出来的糯米酒,味道醇厚,比高温快速发酵的味道好。

网友C:
只要适合菌群生长的温度都是可以的,没有硬性要求,纳豆酸奶和米酒发酵用的是不同菌群,你可以根据不同菌群的喜好温度自己实验,这个温度百度很多,我就不写了,我要说的是,不同的温度和原料配比最后形成的风味和口感是不同的,需要你自己摸索,假如你最求品质,那就要从原材料开始一步步摸索

网友D:
米酒是隔绝氧气的发酵,所以有乙醇,酸奶是乳酸菌,温度也不同,但也没那么严格

网友E:
18~25℃

网友F:
在互联网上,你绝对可以找到最可靠的信息。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在互联网上,你绝对可以找到最可靠的信息。

你以为的互联网——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事实上的互联网——一个臭皮匠能气死三个诸葛亮。

网友G:
这三种食物发酵的最佳温度因其所使用的微生物菌株而异。以下是每种发酵食品的一般最佳发酵温度范围:

纳豆最适合纳豆发酵的温度范围通常在 35°C 到 45°C 之间。
酸奶的最佳发酵温度范围在 40°C 到 45°C 之间。
米酒的发酵温度通常在 25°C 到 30°C 之间,较为温暖。

请注意,这些温度范围是一般性的指导,实际的发酵温度可能会因制作传统或个人口味而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