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电路板可以水洗吗?

楼主(2023-09-29):
         手焊的板子,很多助焊剂,感觉清洗起来比较麻烦,有时候用棉签蘸酒精慢慢擦拭,要耗掉不少时间和精力。上午本来想买个超声波清洗机,但转念一想,用水洗是不是也没那么可怕啊。电阻电容电感单片机二极管三极管这些常用的器件,似乎没有怕水的理由,电路板本身的材质也不会怕水。感觉除了一些很精密的电路,或者上面有一些特殊元器件的电路板,应该都是可以水洗的吧,甚至,也可以用清洁剂洗手液之类的,它们基本都是中性。顶多,洗干净了用烘箱调到几十度略烘干一下。

网友A:
洗干净了用烘箱调到几十度略烘干一下。

网友B:
水是洗不掉的

网友C:
有专门的洗板水,用水洗也行,洗完一定要清除掉水!

网友D:
没有遇水损坏的元器件、电池的情况下可以水洗,水洗完烘箱彻底烘干即可

楼主:
        回复大家,洗板水其实不在考虑的范围内,因为它主要成分还是溶剂,虽然叫水,但和酒精用法无异。说的就是普通的水,甚至再大胆一点设想,完全可以把它泡在盆子里,用不太硬的刷子洗刷刷。。。。

网友E:
水洗可能会导致元器件内部进水损坏,比如电解电容、继电器等。
可以使用 金手指胶带 粘到板子上,助焊剂会溅到胶带上,焊完撕下来即可。

网友F:
电路板都有至少几十年的历史了,不可能会没有人想到最简单的用水清洗的方法,至今不普及,那就代表不适用

网友G:
"手焊的板子,很多助焊剂"说明你是新手,或者焊锡选的便宜货,要不就是你不适合手工活!

网友H:
收旧货的人用水枪洗。

网友E:
网上有一种干冰清洗方案替代洗板水,你可以试试。

网友I:
用酒精实际上是最好的,因为酒精是溶剂。水的话很难容易,像你说的,要用刷子。尽量使用纯净水。我以前做LED灯板的时候,裸板,直接用自来水往上喷,带电的,显示正常,热气腾腾,水预热变蒸汽了。这个试验需要慎重,需要考虑安全以及损坏板子的可能,只是告诉你,这个是可以的。灯板采用5V开关电源。

网友J:
测试过可以用水洗,但你必须要保证洗后不会有后遗症,这个就难了,当时用起来完全没问题的,后面什么时候出问题就说不清了

网友K:
清洗PCB有洗板水, 气味很浓烈, 易挥发,易燃.有机溶剂

网友L:
引用 网友F:
电路板都有至少几十年的历史了,不可能会没有人想到最简单的用水清洗的方法,至今不普及,那就代表不适用

有些东西不可以说,但很多人都在做,比如:二手电脑主板、显卡之类大部分都是水洗的,的确有少量水洗后坏了,但是综合考虑水洗还是不错的方案。

网友M:
用解析剂,  比如无水酒精这类, 先洗一遍,  再放洗衣粉水, (拆机的旧板子也可以温热的洗衣粉水泡洗), 然后挂起来,自然晾干。 如果有精密一点的变压器之类的器件在板子上,可以40度保温箱烘干操作,我自己做了个真空烘干机,温度最高45度, 相当好用,清晰电脑主板,显卡主板这类,从来没有失误过

网友N:
可以买个超声波清洗机;一个恒温箱;
用95%以上酒精在清洗机里清洗后,在恒温箱60度烘烤3小时,一般问题都能解决;
注意,清洗前把电池扣掉

网友O:
用水清洗印刷电路板是正常的,记得在通电前将其完全干燥。

网友P:
洗板是正常的,专业还要烘干,温度低的75度,高的120度,时间从20分钟到两三个小时,看什么样板子,
有的家用烤箱也凑合能做烘干

网友Q:
洗板的话,无水酒精是最好的,其次是纯水,最次的是自来水

网友R:
可以,得烘干

网友S:
水洗不下去,可以试试蘸着酒精擦

网友T:
助焊剂用水洗不悼,最好用洗板水,实在没有可以用酒精。用水洗是有的,那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U:
不考虑产品使用寿命和售后,可以用水洗,只要烘干貌似短时间也不会出险问题

网友V:
引用 网友H:
收旧货的人用水枪洗。

所以寿命不长,几个月或者1年就出现不同症状,北方要好点,南方返潮就更容易坏。

网友W:
直接水洗可以只要烘干就行,但洗不干净

网友X:
1、电路板不可以使用水来清洗。清洗电路板,一般都是用酒精清洗。 2、用水清洗主板,自来水水经常呈弱酸或弱碱性,容易腐蚀电路板。且烘干不彻底会留下无法看到杂质物质,很可能会引起短路,导致主板通电之后短路烧毁主板。主板安装在机箱内,是微机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部件之一。 3、电路板的名称有:陶瓷电路板,氧化铝陶瓷电路板,氮化铝陶瓷电路板,线路板,PCB板,铝基板,高频板,厚铜板,阻抗板,PCB,超薄线路板,超薄电路板,印刷(铜刻蚀技术)电路板等。电路板使电路迷你化、直观化,对于固定电路的批量生产和优化用电器布局起重要作用。电路板可称为印刷线路板或印刷电路板,英文名称为(Printed Circuit Board)PCB、(Flexible Printed Circuit board)FPC线路板(FPC线路板又称柔性线路板柔性电路板是以聚酰亚胺或聚酯薄膜为基材制成的一种具有高度可靠性,绝佳的可挠性印刷电路板。

网友Y:
能用酒精洗的,就可以用纯净水洗,因为,你在用无水酒精洗的时候,洗着洗着,板子上面就全是水了,不信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但是,水是洗不掉你要洗的东西的,特别是松香或者助焊剂

网友Z:
若手工焊接的线路板,器件表面会有很多松香,不能用水洗。用镊子夹住棉球然后浸泡在酒精或洗板水中后,再擦拭线路板器件表面,就会清洗的干干净净。

网友AA:
水洗办能去浮尘,对于焊接留下的残留物无能为力。还要考虑器件的防水、抗氧化的处理。不如洗板水的好。

网友AB:
可惜水是洗不掉那些焊油,松香,助焊剂的。

网友AC(2023-11-02):
你觉得呢大哥,能不能不这么搞笑

网友AD:
水里电解质太多了,就算烘干也会残留大量水垢,会导电的,想方便的话可以用酒精倒在小盒子里,然后用刷子刷,洗好再烘干就好了

网友AE:
水只能洗尘,以前在维修店打工时,就见所谓的师傅直接用水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