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2.1寸圆屏,ST7701s芯片

楼主(2023-09-29):
最近用芯片模拟三线SPI+RGB565(HV模式),驱动ST7701s,看厂家给的规格书看的太难受,厂家就给个初始化配置~能用SPI点亮工厂模式。有没有大神帮忙看下~~

手写RGB565

2107454991ST7701S_SPEC_ V1.1.pdf

ST7701s规格书

楼主:
没有大佬么,这个是DE模式写的
#define        VS        1
#define        VBP                                        11
#define        LCDHIGH                        480
#define        VFP                                        2

#define        HS        1
#define        HBP                                        10
#define        LCDWEIGH                480
#define        HFP                                        20

static        void        LcdRgb_Pclk_UP(void)
{
                DisableRgb_PCLK_Pin;
                MyDelayUs(1);
                EnableRgb_PCLK_Pin;
}
static        void        LcdRgb_HsDown(void)
{
                EnableLcdRgb_HS_Pin;
                MyDelayUs(2);
                DisableLcdRgb_HS_Pin;
}

void        LcdRgbHVModeWriteData(void)
{
                uint16_t i;
                uint16_t dat_i,dat_j;
/**********************HV mode DE=1************************/
                EnableRgb_DE_Pin;
/**********************VS=0********************************/
                DisableLcdRgb_VS_Pin;
                for(i=0;i<(VS+0);i++)//
                {
                        LcdRgb_HsDown();
                }
/**********************VS=1,VBP****************************/
                EnableLcdRgb_VS_Pin;
                for(i=0;i<(VBP+0);i++)
                {
                        LcdRgb_HsDown();
                }
/***********************DATA begin*************************/
                for (dat_i = 0; dat_i < LCDWEIGH; dat_i++)
                {
/***********************HV=0*******************************/
                        DisableLcdRgb_HS_Pin;
                        for(i=0;i<HS;i++)
                        {
                                LcdRgb_Pclk_UP();
                        }
/***********************HV=1,HBP***************************/
                        EnableLcdRgb_HS_Pin;
                        for(i=0;i<(HBP+0);i++)
                        {
                                LcdRgb_Pclk_UP();
                        }
/*******************有效数据******************************/
                        for (dat_j = 0; dat_j < LCDHIGH; dat_j++)
                        {
                                gpio_port_wirte(GPIOB,((0x00<<11)|(0x00<<5)|(0x0f)));
                                LcdRgb_Pclk_UP();
                        }
/***********************HV=1,HVP***************************/
                        EnableLcdRgb_HS_Pin;
                        for(i=0;i<(HFP+0);i++)
                        {
                                LcdRgb_Pclk_UP();
                        }
/**********************************************************/
                }
/**********************VS=1,VFP****************************/
                for(i=0;i<(VFP+0);i++)
                {
                        LcdRgb_HsDown();
                }
/**********************************************************/
}

楼主:
void        LcdRgbHVModeWriteData(void)
{
                uint16_t i;
                uint16_t dat_i,dat_j;
/**********************HV mode DE=1************************/
                EnableRgb_DE_Pin;
/**********************VS=0********************************/
                DisableLcdRgb_VS_Pin;
                for(i=0;i<(VS+0);i++)//
                {
                        LcdRgb_HsDown();
                }
/**********************VS=1,VBP****************************/
                EnableLcdRgb_VS_Pin;
                for(i=0;i<(VBP+0);i++)
                {
                        LcdRgb_HsDown();
                }
/***********************DATA begin*************************/
                for (dat_i = 0; dat_i < LCDWEIGH; dat_i++)
                {
/***********************HV=0*******************************/
                        DisableLcdRgb_HS_Pin;
                        for(i=0;i<HS;i++)
                        {
                                LcdRgb_Pclk_UP();
                        }
/***********************HV=1,HBP***************************/
                        EnableLcdRgb_HS_Pin;
                        for(i=0;i<(HBP+0);i++)
                        {
                                LcdRgb_Pclk_UP();
                        }
/*******************有效数据******************************/
                        for (dat_j = 0; dat_j < LCDHIGH; dat_j++)
                        {
                                gpio_port_wirte(GPIOB,((0x00<<11)|(0x00<<5)|(0x0f)));
                                LcdRgb_Pclk_UP();
                        }
/***********************HV=1,HVP***************************/
                        EnableLcdRgb_HS_Pin;
                        for(i=0;i<(HFP+0);i++)
                        {
                                LcdRgb_Pclk_UP();
                        }
/**********************************************************/
                }
/**********************VS=1,VFP****************************/
                for(i=0;i<(VFP+0);i++)
                {
                        LcdRgb_HsDown();
                }
/**********************************************************/
}

网友A:
这个要用SSD1963 来驱动

RGB驱动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用SSD1963 来驱动

感谢,我看了一下SSD1963,确实是可以的。同时,单片机也是能驱这种屏的,估计是硬件问题。

网友B(2025-04-18):
我也在点这款屏 楼主最后显示正常了吗 现在我的可以点亮但是颜色显示很乱 并且播放视频时花屏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