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4HC14施密特反相器并联增加输出问题

楼主(2023-09-29):
大神们好!我的意思是想增加施密特74HC14的输出电流能力,我想三个一起并联然后来驱动光耦PC817,不知道这样有没风险,好不好用。驱动信号是PWM波形,这个不会有啥问题吧

网友A:
输出必须增加限流电阻!并联可以

网友B:
可以并联驱动817,但还是要加限流电阻。

网友C:
没有风险,我经常这么用,你就放心好了。

网友D:
并联可以提高输出电流能力同时也增加了并联电容,再者驱动非门无需并联因此前一级用一个非门即可无需3个并联,只要输出级并联即可。

网友E:
一个74HC14驱动光耦足够了,不需要并联3个。

网友F:
信号快很了,是不是等于信号没变?

网友G:
记得HC系列IOL是8毫安,那么使用0输出驱动光耦足够了,不需要并联,光耦输入取2-5毫安电流足够了。输出1毫安以下,根据光耦CTR确定一下即可。并联最好是OC或OD输出再并联,数字电路的设计原则是,输入可以并联,输出不能并联。如果非要并联,输出加一个小电阻后再并联,因为器件不可能做到完全相同的电平输出。

网友G:
而且有点奇怪,为什么要用74HC14,用个三极管也香的啊,加器件无非是隔离,增加驱动能力,以及进行输出的控制,817只支持几十K的频率,高频的话后面再加个三极管整形就可以了。前面不需要这么搞的,任何一个HC系列的0电平输出都能驱动光耦。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记得HC系列IOL是8毫安,那么使用0输出驱动光耦足够了,不需要并联,光耦输入取2-5毫安电流足够了。输出1毫 ...

输出不能并联,在硬件描述语言里就不可能有这样的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记得HC系列IOL是8毫安,那么使用0输出驱动光耦足够了,不需要并联,光耦输入取2-5毫安电流足够了。输出1毫 ...

HC14过于简单没有竞争冒险问题,完全可以并联输出,这里一点儿问题都没有。

网友G:
楼主的意思是,用14的6个反向器2串3并进行并联,1是方案存在问题,不是合适的方案;2是数字电路的输出不能并联,这是原则问题,什么时候能并联?什么时间不能并联?要养成一个好的设计习惯,不能并联是因为0和1输出的时候,每个门的输出电压不可能完全相等,那就存在问题,因为芯片自身会有电流限制,所以不会坏,功耗增加是必然的,电压不同不能直连,数字电路输出不能并联,楼主的负载是光耦,更是不可取,如果驱动其他电流较大的器件,电路中已经使用了HC14,在HC14还有剩余门的情况下,凑合并联用下是可以的,无非是降低成本和减少PCB空间;一个新的设计,不推荐这样。如果楼主非要这样用,且要求是同相输出,那么可以一个门的输出接5个门的输入,这不是好的设计,使用一个三极管,加上一个光耦,同相或反相的驱动很容易。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输出不能并联,在硬件描述语言里就不可能有这样的电路。

这样并联应用的电路多的是。
74H系列的传播时延是ns为单位,瞬间因输出状态差异的电流 = VCC/(2*输出阻抗), 再乘以ns差异的时间/1S, 所以增加的电流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I:
可以的, 这样并连的电路多的是。

网友G:
多的是,不代表合理,特别对于新手,新设计的人员,更应如此。这在早期设计可以理解,现在设计这样是不合理的,如果有3个门的输出并联,占空比50%的情况下呢?是输出电压不能完全相等的问题,没问题不代表是一个好的设计。数字电路中,OC或OD输出的,可以并联,其他电路,是输出的,就不能并联,这是设计规则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多的是,不代表合理,特别对于新手,新设计的人员,更应如此。这在早期设计可以理解,现在设计这样是不合理 ...

你就简单说一下,如果说硬是要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电流大?烧芯片?还是什么?还是你只知道传闻说不合理所以就是不合理?

网友J:
可以。pc817 輸入串個限流电阻會更好。

网友G:
这个帖子最后一次回复,输出不能并联,这是设计规则问题,违反规则不一定出事,但不代表就可以违反规则。其次,有经验的过来人,应该指导新手如何正确设计,而不是传授违反设计规则的东西;我们的设计方案,应该趋向于合理的设计,较低的成本,对于楼主的设计来说,其PWM信号源,有可能本身就具备一定的驱动能力,其次,一个HC门电路的输出已经足够驱动一个发光二极管,那为什么要并联?并联输出的意义何在?一个HC门电路的输出足够驱动一个发光二极管了,直接连接发光二极管,不会导致门电路与发光二极管的损坏,因为门电路的输出电流是受限的;如果用3个门电路并联输出,反而会导致发光二极管因电压过高,输出电流过大而损坏,这时就需要LED串联电阻。再者,即使需要增加驱动能力,一个几分钱的三极管更合适,为什么要使用HC14的6个门?

网友C:
从来就没有输出不能并联的设计规则,虽然数字电路绝大多数情况下不能并联,因为两个输出的电平不太可能一样,然而楼主的电路就是输出的电平完全一样,就可以并联。楼主的问题是没加限流电阻,光耦的输入电流都在50mA以上,不管并联不并联都会烧片子。

网友K:
74HC14是一种常见的施密特触发器,它有两个独立的输入引脚和一个输出引脚。当输入电压超过正向阈值电压时,输出将变为低电平;当输入电压低于负向阈值电压时,输出将变为高电平。这种特性使得74HC14可以用于信号整形、脉冲宽度调制等应用。

要实现74HC14的并联增加输出,可以将多个74HC14芯片的输出引脚连接在一起。这样,当任何一个芯片的输入电压超过其阈值电压时,所有芯片的输出都将变为低电平。这种方法可以提高输出驱动能力,但同时也会增加电路的复杂性。

在实际应用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 确保所有74HC14芯片的电源电压相同,以避免因电压差异导致的不稳定现象。

2. 在连接输出引脚时,应使用足够大的导线以减小电阻和寄生电容对电路性能的影响。

3. 如果需要驱动较大的负载,可以考虑在输出端增加缓冲器(如74HC245)以提高驱动能力。

4. 在设计电路时,应考虑信号完整性和电磁兼容性问题,以确保电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