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搞6层板的pcb,但是只画过2层板,不知道兄弟们有没有6层板以上的教程啊

楼主(2023-09-29):
谢谢大家

网友A:
2层板一样的方法,只不过中间多了几层而已,画板时需要多少层就添加多少层

网友B:
设计多层板的目的是解决在有限的PCB空间只能容下表面贴装元件,没有足够的空间布线的无奈选择。但要付出高昂的制板费用。2层板的过孔都是通孔,多层板可能需要除通孔外还会用到外层与内层相连的盲孔、内层与内层相连的埋孔。一般规模较小的代工厂做不了,费用也得提高不少。

网友C:
没有难度,网上搜索一下,中间增加4层而已,一般有2层做电源和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设计多层板的目的是解决在有限的PCB空间只能容下表面贴装元件,没有足够的空间布线的无奈选择。但要付出高 ...

盲埋孔一般用于手机主板、内存条等双面贴片BGA的板子才需要。

网友E:
6层的第五层和第六层一般都是地,中间两层是电源和信号,画多层板,设置一下盲埋孔的层队就好了,不走高速信号线的话,跟两层没有啥区别

网友F:
先网上看看画4层板视频教程,会4层就会6层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设计多层板的目的是解决在有限的PCB空间只能容下表面贴装元件,没有足够的空间布线的无奈选择。但要付出高 ...

多层板现在也没多贵了,jlc现在6层及以下都有免费的打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