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九齐单片机,怎么申请bin文件数量限制

楼主(2023-09-30):
大侠们,九齐单片机,怎么申请bin文件烧录数量限制,

网友A:
这是你的编程器的问题,别人又没有,这种问题问单片机的代理,在论坛上问是毫无意义的。

网友B:
大侠们,STC单片机,怎么申请读取bin文件限制 ?
你的问题和上面的一样

网友C:
你在烧录软件上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