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磁流体音响 蓝牙功放板发热严重问题

楼主:
各位好,我是一个音响小白,但平时非常喜欢音乐,所以想做一个磁流体音响然后买了一个蓝牙功放模想用这个连接蓝牙,然后一端接喇叭输出声音,另外一端接了一个功放板模想把音频信号进行放大后接到电磁铁上来控制磁流体。但在接入这个功放模块后蓝牙功放板会发热严重,用万用表测量功放模块后端输出的直流电压也是在不断往下掉(大概都是三伏左右开始往下掉),也没有跟随音乐来回波动。请教各位爱好者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我想用这个蓝牙功放的一个声道接喇叭,另外一个声道接功放什么的然后可以根据声音变化来控制电磁铁吸引磁流体。可有推荐的模块?模块供电都是12v供电或者5v供电,电磁铁是12v30kg吸力的。求各位大神指导

磁流体

磁流体

蓝牙功放板

蓝牙功放板

功放模块

功放模块

网友A(2023-10-01):
想得太简单了,你可以参照别人已经做出来的磁流体作品改来练练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得太简单了,你可以参照别人已经做出来的磁流体作品改来练练手

我主要就是想那个蓝牙功放板的音频输出是支流还是交流?可以对它进行功率放大接上电磁铁吸引不就行了

网友C:
1. 功放级静态电流调的过大。现在大部分功率放大器都属甲乙类放大,静态电流应该控制在30-40mA左右,该电流大些可以减小失真,但会带来效率下降造成功放板发热。 2. 输出负载不匹配,用较小的功率放大器带动较大的喇叭负载也会造成功放板的发热,时间久了会导致功放的损坏。

网友B(2023-11-02):
引用 网友C:
1. 功放级静态电流调的过大。现在大部分功率放大器都属甲乙类放大,静态电流应该控制在30-40mA左右,该电流大 ...

蓝牙攻防版写的高达30w的功率,只接了一个8w的喇叭

网友D:
缺隔直电容,你这个中心点电压偏的太大,前面电路接近饱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