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单片机显示数字跳变的问题

楼主(2023-10-01):
按键按得慢的时候数字正常加一,但是按得快了之后数字就开始跳变,数字一跳跳好几个,谁能帮我解决一下(按键松开加一)程序,电路图如下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t unsigned int

sbit K1=P2^4;
sbit RS=P2^5;
sbit RW=P2^6;
sbit EN=P2^7;

unsigned char *Disp1="0123456789ABCDEF";//第一行显示的字符
unsigned char *Disp2="LCD1602";//第二行显示的字符
unit hou,min,sec;
void Delayms(unit ms)//ms*1毫秒延时函数
        {
        unit msi,msj;
        for(msi=0;msi<ms;msi++)
                for(msj=0;msj<112;msj++);
        }

void Lcd1602_WriteCom(uchar com)//写命令
{
        RS=0;//命令
        RW=0;//写
        P0=com;//准备发送命令
        Delayms(5);
        EN=1;//使能端为高电平时才允许数据交换
        EN=0;//使能端拉低
}

void Lcd1602_WriteData(uchar dat)//写数据
{
        RS=1;//数据
        RW=0;//写
        P0=dat;
        Delayms(5);
        EN=1;
        EN=0;
}

void Lcd1602_init()//初始化函数
{
        Lcd1602_WriteCom(0x38);//8位数据,5*7点阵,2行显示
        Lcd1602_WriteCom(0x0C);//显示开,关光标,光标不闪烁
        Lcd1602_WriteCom(0x06);//显示地址递增,写一个数据后,显示位置右移一位
        Lcd1602_WriteCom(0x01);//显示清屏
}

void Num()
{
        Lcd1602_WriteCom(0xC0);//第二行第1位
        Lcd1602_WriteData(hou/10+48);//十万位
        Lcd1602_WriteCom(0xC1);//第二行第2位
        Lcd1602_WriteData(hou%10+48);//万位
        Lcd1602_WriteCom(0xC2);//第二行第3位
        Lcd1602_WriteData(min/10+48);//千位
        Lcd1602_WriteCom(0xC3);//第二行第4位
        Lcd1602_WriteData(min%10+48);//百位
        Lcd1602_WriteCom(0xC4);//第二行第5位
        Lcd1602_WriteData(sec/10+48);//十位
        Lcd1602_WriteCom(0xC5);//第二行第6位
        Lcd1602_WriteData(sec%10+48);//个位
}

void main()
{
        Lcd1602_init();

        Lcd1602_WriteCom(0x80);//0x80:第一行第一个字符的地址
        while(*Disp1 !='\0')//显示第一行字符
        {
                Lcd1602_WriteData(*Disp1);
                Delayms(50);//延时,让字一个一个出现的效果
                Disp1++;
        }

        Lcd1602_WriteCom(0xC9);//0xC0:第二行第一个字符的地址
        while(*Disp2 !='\0')//显示第二行字符
        {
                Lcd1602_WriteData(*Disp2);
                Delayms(50);//延时,让字一个一个出现的效果
                Disp2++;
        }

        hou=99;
        min=99;
        sec=0;

        while(1)
        {
                Num();//数字显示

                while(K1)//按键没有按下时
                {

                }
                while(K1==0)//按键按下时
                {
                        Delayms(200);//延时10毫秒,去抖
                        sec=sec+1;

                        if(sec==100)//进位并清零
                {
                        sec=0;
                        min=min+1;
                        if(min==100)//进位并清零
                        {
                                min=0;
                                hou=hou+1;
                                if(hou==100)//清零
                                {
                                        hou=0;
                                }
                        }
                }
                }
        }
}

网友A:
按键上并个0.1uF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