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变PCB正反面

楼主(2023-10-01):
已经画好的PCB双面板,希望正面改到反面,反面的走线改到正面,有什么一键实现的方法和经验?

网友A:
把板做出来,然后翻过来看

网友B:
反转的面选中按一下L键试一下

网友C:
不用改,反正我给gerber文件,告诉板厂哪层是哪个gerber文件不就行了吗?只有丝印字符要改镜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用改,反正我给gerber文件,告诉板厂哪层是哪个gerber文件不就行了吗?只有丝印字符要改镜像。

简单的板可以,复杂的板还是要原文件上改更好。
如果有插件多脚器件、过流线路(TopSloder、BotSolder)还要一起改过去==。

网友E:
2楼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