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的特殊端口

楼主(2023-10-02):
在STM32上想要驱动矩阵按键,结果一大片全是特殊端口,要么不输出,要么输出不是电压。有没有大佬知道该怎么把特殊端口关掉啊,普通端口感觉不够用了都

网友A:
开启复用时钟,失能JWD JTAG端口,这样就可以释放全部端口了,除了晶振那些,不过释放这些端口要切换BOOT跳线后才能烧录

网友B:
不理解你的意思,除了SWD那两根线以外,STM32默认都是通用端口General Purpose Input Output,特殊端口要软件配置才可以用。

网友C:
STM32 即使不启用AF , 每个端口也是需要独立初始化的。不初始化,直接操作端口读写肯定不行。
AF 是否需要关 , 具体要看库的情况。 实际测试, 使用103的独立库模式,只要初始化端口为PIO模式,不管AF关不关都能正常操作。但是 030 的库就不行,不关AF不正常。

网友D:
STM32可以关闭JTAG信号脚,只留SDW的两个调试端口.
软件配置时,先关闭JTAG功能, 再来配置IO口输入输出功能.

网友E:
初始化配置才能用,不象51,不配置,直接当IO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