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们好,小弟学习32单片机,想读取引脚的电平高低

楼主(2023-10-02):
自己设置了一个数组HoldReg[10];,想用HoldReg[0]=  HAL_GPIO_ReadPin(GPIOE,GPIO_PIN_4);来读取引脚的额高低0 或者1   为啥读取不出来数据呢?

楼主:
模式是输入

网友A:
如下的两个问题检查一下,初步估计应该是如下的问题。
1、GPIOE的pin4 是否设置给时钟了。
2、GPIOE的pin4 是否设置为输入模式了。

网友B:
引脚配置不正确:在使用HAL库读取引脚电平之前,需要确保引脚已经正确地进行了初始化和配置。请确认你已经正确配置了GPIOE的相关引脚(如GPIO_PIN_4)作为输入引脚。  电平读取时机不正确:在读取引脚电平之前,确保已经到达读取的时机。可能需要在读取之前进行延时,以确保引脚电平稳定。  GPIO模式设置不正确:请确保已经将GPIOE的相关引脚设置为输入模式,可以通过HAL库提供的函数(如HAL_GPIO_Init())进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