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电脑进不去系统了,这样的界面一般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23-10-03):
        翻出以前用过的老平板电脑想让它发挥余热,却发现进不去系统了,显示如下画面
        本人不是很懂这个,诚心求教大家,进不去系统,显示NO MAPPING FOUND,这个一般是哪里的问题?
        这个是昂达的V891,老型号了,安卓+WINDOWS双系统。
        有朋友说可能是硬盘的问题,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平板电脑的硬盘和主板都是一体的不易拆卸更换。请论坛的高手们看看,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A:
1,用8G的U盘把微PE工具箱按照进入
2,重启电路按F12进入PE系统中后,然后即可修复系统的引导
3,还可以尝试重新安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项损坏,重装系统吧,硬件坏的可能性不大

用U盘和TF卡都试过重装了,都不行,启动项里都能看见它们,但一旦选择用它们启动,就跳出我前面贴的那张图片。

网友B:
启动项损坏,重装系统吧,硬件坏的可能性不大

楼主:
     捣鼓了半天,开机能进BOOT了,可以选择启动方式。
      只是不管是用硬盘启动,还是外接U盘,还是TF卡,虽然都能看见盘符,但最后都进入这个界面。
      估计就是硬件坏了,重装看来是没戏的。。。。

网友C:
系统启动项没了,可以进PE系统的话修复一下引导就可以,或者重装系统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