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简易幅射检测仪

楼主:
      早些年我自制过两款简易幅射检测仪,如图所示;左边的是用89C2051单片机制成,右边是用NANO制成。两者功能大同小异,只是后者增加了温湿度显示,现将其分享给大家以供参考。外观图和电路图及程序如下:

#include <Wire.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LiquidCrystal_I2C.h>
#include <SPI.h>

dht11 DHT11;
#define DHT11PIN 8
unsigned long counts=2;
unsigned long cpm=0;
unsigned long previousMillis;
float usv;
int ds1=2;
int ds2=2;
int ds3=2;
int ds4=2;
int ds5=2;
int ds6=2;
int ds7=2;
int ds8=2;
int ds9=2;
int ds10=2;
int ds11=2;
int ds12=2;
int ds13=2;
int ds14=2;
int ds15=2;

LiquidCrystal_I2C lcd(0x3F, 16, 2);

void tube_impulse() {
  counts++;
  digitalWrite(5,HIGH);
  delay(100);
  digitalWrite(5,LOW);
}

void setup()
{
  Wire.begin();
  Serial.begin(9600);
  attachInterrupt(0, tube_impulse, FALLING);
  lcd.init();
  lcd.backlight();
  pinMode(8,INPUT_PULLUP);
  pinMode(5,OUTPUT);
  digitalWrite(5,LOW);
}

void loop()
{
int chk = DHT11.read(DHT11PIN);
  unsigned long currentMillis = millis();
  if (currentMillis - previousMillis > 4000) {
  previousMillis = currentMillis;
ds1=ds2;
ds2=ds3;
ds3=ds4;
ds4=ds5;
ds5=ds6;
ds6=ds7;
ds7=ds8;
ds8=ds9;
ds9=ds10;
ds10=ds11;
ds11=ds12;
ds12=ds13;
ds13=ds14;
ds14=ds15;
ds15=counts;
cpm=ds1+ds2+ds3+ds4+ds5+ds6+ds7+ds8+ds9+ds10+ds11+ds12+ds13+ds14+ds15;
usv = float(cpm) / 151;
counts = 0;
    lcd.clear();
    lcd.print("CPM=");
    lcd.print(cpm);
    lcd.setCursor(0, 1);
    lcd.print(usv);
    lcd.print("uSv/h");

    if (usv >= 10)
    {
      lcd.setCursor(8, 0);
      lcd.print("D");
      delay(10);
    }
    else if (usv < 10 && usv >= 0.52)
      {
        lcd.setCursor(8, 0);
        lcd.print("N");
        delay(10);
      }
      else if (usv < 0.52)
        {
          lcd.setCursor(8, 0);
          lcd.print("S");
          delay(10);
        }
  }
      lcd.setCursor(11,0);
    lcd.print((int)DHT11.temperature, 1);
    lcd.setCursor(14,0);
    lcd.print((char)223);
    lcd.print("C");
   lcd.setCursor(11,1);
    lcd.print((float)DHT11.humidity, 0);
    lcd.setCursor(15,1);
    lcd.print((char)37);
  }

网友A(2024-04-09):
没有盖格计数管,你测量的是什么辐射?

网友B:
这个传感器应该很贵而且不好弄

网友C:
请问大家,盖革计数器这类仪器,如果自制的话,怎么去校准呢?

网友D:
电磁波辐射检测??能检测核废水辐射吗,从程序来看   辐射值=(2+2+2+2.......+2)/151  没看到数据采样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