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结构体赋值问题

楼主(2023-10-04):
typedef struct _MENU_INFO_TYPE
{
        uint8_t *menu_name;
        void (*fn)(void);
}MENU_INFO_TYPE;

typedef struct
{
        uint16_t totle;
        MENU_INFO_TYPE menu_info[2];
}MENU_INFO_TYPE1;

MENU_INFO_TYPE1  xdata new_menu =
{
        2,{"123",fn1},{"456",fn2}
};

提示:main.c(91): error C242: 'struct': too many initializers
请教怎么才能正确赋值?

网友A:
写法貌似没有问题,只是编译器不支持,本来C51就不是标准C语言。

网友B:
无法批量赋值的话就一个个单独赋值吧

网友C:
改成  MENU_INFO_TYPE1  xdata new_menu = {  2,{{"123",fn1},{"456",fn2}} };

网友D: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menu_name;         void (*fn)(void); }MENU_INFO_TYP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成  MENU_INFO_TYPE1  xdata new_menu = {  2,{{"123",fn1},{"456",fn2}} };

这样可以的,谢谢分享。请教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法批量赋值的话就一个个单独赋值吧

谢谢回复。单独赋值是可以的,或通过指针也是可以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样可以的,谢谢分享。请教是什么原因啊?

代回复:
因为menu_info数组对于MENU_INFO_TYPE1算是1个成员,所以MENU_INFO_TYPE1结构里包含的是2个成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代回复:
因为menu_info数组对于MENU_INFO_TYPE1算是1个成员,所以MENU_INFO_TYPE1结构里包含的是2个成 ...

谢谢,受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