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s*bit 字段,不加*就不能发表。

楼主(2023-10-04):
sbit 是 C 语言中的一个关键字,用于在位层次上操作变量。sbit 关键字用于定义一个位字段(bit field),该字段只占用一个比特位。sbit 字段通常用于对一个字节中的特定位进行操作。下面是一个关于 sbit 的教程,包括定义、使用和示例。
  • 定义 sbit 字段
sbit 字段定义在结构体中,其语法如下:
[size=0.13]cstruct <structure_name> {
   unsigned int <bit_name>;
};
其中,<structure_name> 是结构体的名称,<bit_name> 是位字段的名称。
例如,定义一个包含两个 sbit 字段的结构体:
[size=0.13]cstruct MyStruct {
   sbit MY_BIT1;
   sbit MY_BIT2;
};
  • 使用 sbit 字段
使用 sbit 字段时,需要先定义一个结构体变量,然后将位字段名作为结构体变量的成员来使用。
例如,使用上面定义的 MyStruct 结构体:
cMyStruct my_struct;
my_struct.MY_BIT1 = 1;  // 将 MY_BIT1 设置为 1
my_struct.MY_BIT2 = 0;  // 将 MY_BIT2 设置为 0
可以使用位运算符对 sbit 字段进行操作。例如,将 MY_BIT1 和 MY_BIT2 进行与运算:
cunsigned int result = my_struct.MY_BIT1 & my_struct.MY_BIT2;
  • sbit 示例代码
下面是一个简单的 sbit 示例代码,用于演示如何使用 sbit 字段进行位操作:
c#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bit.h>

int main() {
   // 定义包含两个 sbit 字段的结构体类型和变量
   typedef struct {
      sbit BIT1;
      sbit BIT2;
   } MyStruct;

   // 初始化结构体变量和位字段值
   MyStruct my_struct;
   my_struct.BIT1 = true;  // 将 BIT1 设置为 true,即二进制 10000000 表示为 true,即二进制 1000

网友A(2025-04-16):
sbit只是keil51的一个关键字,不是C语言标准的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