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s2812b仿真没有反应

楼主(2023-10-04):
用stc89c52rc的程序在实物上用24mhz的晶振可以点亮,但在proteus上用at89c52改了晶振却没有反应是为啥?
用stm32f103c8t6也是同样的情况。有大佬解答一下吗

这是at的

这是at的

网友A:
软件仿真就是一个过程,不一定靠谱,速度还是要用实物现验证。

网友B:
WS2812B这类归零码单线驱动的IC,对时序要求很高,用示器仿真看看波形是否符合手册的时序。按你的描述,微调一下单片机的频率(双击单片机,在弹出的对话框里改时钟频率就可以了,改外部晶振没用,甚至不用外部晶振,也可以正确仿真)应就可以了。

网友C:
用内置的逻辑分析仪看看时序

网友D:
纸上谈兵和沙场点兵肯定是有区别的, 不然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模块和开发板出售!

网友E:
输入和输出接反了。

网友F:
简单的东西,没有必要仿真
就算你仿真成功了,实物也不一定行,你还得慢慢的调试
反正都是要调试的,何必把时间浪费在仿真上?

网友G:
实测部分2812 400KHz都可以点亮,但是仿真要求严格800KHz,所以时序不对的仿真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