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roteus仿真问题

楼主(2023-10-05):
大佬们,这个e1置0
e2置0
e3置1
能正常用吗
74hc138

网友A:
根据资料,74HC138的使能脚E1、E2、E3分别是4、5、6脚。Proteus仿真模型标注有误,但6脚接高电平,4、5脚接低电平能够正常使用。

网友B:
引脚上有圈代表非门
所以应该要
E1=1;
E2=0;
E3=0;

网友C:
不正常,应该 e1置1,e2置0,e3置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