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旧版USB无线蓝牙手柄制作 附单片机程序

楼主:
怀旧版USB无线蓝牙手柄(带蓝牙及2.4G无线的串口开发模式)

    还记得小霸王吗?一起来回忆一下当年的感觉,最近刚做了一款怀旧USB蓝牙手柄,纯PCB即可实现功能,还是那个手柄的按键排布,测试使用感觉也比较流畅,实物如下图所示:

    该手柄有3种模式:USB模式(USB)、充电模式(CH)和蓝牙/2.4G串口开发模式(BLU),在不用手柄时,一般将手柄拨至USB模式,此时是USB供电,对电池而言是关断的。
    在USB模式下,手柄的主要功能与8090年代的小霸王游戏手柄一样,只是接口改为USB口,用我们平时的手机数据线(必须是4芯的数据线,有的是电源线,只有2芯是不能够传输数据的,microUSB口和Type-C口的数据线均可)将手柄与电脑连接。在电脑上安装并打开NES软件(80FC模拟器),将.nes后缀的游戏文件直接拖到软件窗口内就可以开始玩了(按键功能同老式的小霸王游戏手柄),如果不起作用,看一下软件配置,恢复默认配置就好了,默认配置中未配置连发(S5键)与连跳(S6键)功能,需要再自行配置一下如下图:(控制器1为主手柄,控制器2为副手柄)

用鼠标点一下连发键位置,连发键处会闪烁,此时按一下手柄上的S5键,连发键处会停止闪烁,此时已经配置完成;连跳键的配置同连发键,上边右图为配置好的状态,配置好后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以下是本人试玩的几款经典游戏的实景图片:

附上NES软件和游戏可自行下载。

在充电模式下,可以给锂电池充电,锂电池是给蓝牙/2.4G模式用的,与USB模式无关,不过充电模式下,USB依然可以正常使用。锂电池装在中间层,如果觉得黑色蓝牙模块碍事也可以装在中间层,注意方向,如下图所示:

    在蓝牙/2.4G串口开发模式下,手柄由锂电池为其供电,此时为无线蓝牙手柄(无需再连USB数据线)。
    如果想测试蓝牙/2.4G无线功能,可将底板拆下,底板左侧有蓝牙/2.4G无线接收测试电路,该电路是独立电路与右侧锂电池充电电路互不干扰。首先要为测试电路供电,可以从左侧接入一节3.7V的锂电池或是直流5V供电,将蓝牙/2.4G无线收发模块插好,通电后测试电路LED灯全亮,如图所示:

    然后检查手柄上的蓝牙/2.4G无线收发模块是否插好,电池是否插好,是否将模式档位拨至右侧蓝牙档,正常情况下蓝牙模块上的蓝灯会闪烁,此时可以开始蓝牙配对了。按下手柄左上角S9键,将蓝牙模块设置为主机模式,接着不要松S9键,稍等大概0.5S以后,再按下右上角S10键,确认S9S10键都按下后就可以松手了,此功能会自动搜索蓝牙从机设备并配对连接,主从机蓝牙模块上的蓝灯会同时快闪,说明连接正常,S9S10键自动退出蓝牙配置状态,按下手柄任意1个或2个按键组合(包括S9S10键),测试电路中对应按键的灯亮,松手后所有LED灯熄灭,如图所示:

    另外,蓝牙手柄也可以和手机连接测试,在蓝牙模式下,上电时按下手柄右上角S10键,将手柄设置为从机模式,此时手机做为主机,在手机上打开易加蓝牙助手,如下图所示:

    点选带@符号的彩色蓝牙设备,蓝牙模块上的蓝灯会快闪,说明连接配对正常,将手机上的接收数据格式设置为HEX格式,此时按下手柄任意1个或2个按键组合(包括S9S10键),手机上会收到对应的键值。
    测试接收没有问题后,将USB接收模块插入电脑USB口,无需安装驱动,如果是蓝牙模块,配对后就可以使用了,如果是2.4G无线模块,可直接使用,配对信息是电脑上提前上位机配置好的。配对完成之后,初始默认为主手柄,按一下S10键,切换为副手柄;按一下S9键,切换为主手柄。就是说一个手柄,既可以当主手柄用,也可以当副手柄用。

    网上其他游戏手柄都是只能玩游戏,不能应用于其他地方,而如果只是用来玩游戏,我觉得意义不是太大。此手柄本身是可以应用于其他单片机控制的系统中去的,只要会使用单片机串口就可以使用此无线手柄了,知其然知起所以然,测试接收电路及源程序见附件:
蓝牙串口接收测试.zip (1.09 MB, 下载次数: 13)

    可自行修改为自己可用的程序,比如将蓝牙/2.4G无线模块接到智能小车上,此手柄即可作为小车的遥控手柄来使用。

网友A(2024-01-12):
手柄文件不分享一下啊?

网友B(2024-05-19):
蓝牙模块是什么型号的。想复刻一个玩一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