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片机动态显示完后只显示8?

楼主:
为什么动态显示完后只显示8.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eg[]={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int gsmg_wei[]={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void delay(uint i)
        {
                uchar t;
                while(i--)
                {
                        for(t=0;t<120;t++);
                }
        }
void main(void)
{
        uchar i=9;
        while(1)
        {
        P2=gsmg_wei[0];

                P0=seg[ i];
                i--;
                if(i<0)i=0;
        delay(500);
        }
}

网友A(2023-10-06):
这种变量i不存在小于0

网友B:
认真对比数据类型和数据大小。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eg[]={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char gsmg_wei[]={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void delay(uint i)
{
        uchar t;
        while(i--)
        {
                for(t=0;t<120;t++);
        }
}
void main(void)
{
        char i=7;
        while(1)
        {
                P0=0x00;
                P2=gsmg_wei[i];
                P0=seg[i];
                i--;
                if(i<0)i=7;
                delay(1);
        }
}

网友C:
p2没有清零

网友D:
main里  if(i<0)i=0; 改成  if(i<0)i=9; 这样就可以从头重新开始了,不然 i 总是0.

网友E:
把主程序判断i <0改成,判断I>9 I=9

网友F:
i是uchar不可能<0
于是出现P0=seg[255];

网友G:
  for(i=0;i<10;i++)
{
   P2=gsmg_wei[i];
   P0=seg[i];
   delay(500);

   P2=0;
   P0=0;
}

网友H:
0x3F是不是8?

网友I:
主函数while(1)中做一个for循环

网友J:
引用 网友B:
认真对比数据类型和数据大小。

谢谢你,超级感谢你,太cool他完成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p2没有清零

谢谢你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这种变量i不存在小于0

收到解决了谢谢你

网友J:
引用 网友D:
main里  if(i

好滴好滴谢谢你

网友J:
引用 网友F:
i是uchar不可能

谢谢你我晓得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G:
for(i=0;i

谢谢啦感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H:
0x3F是不是8?

共阴的0

网友K:
“由于单片机的运行环境是程序性的,所以它可能把学号的最后八位识别为一个八位的二进制数,而这个二进制数的值全是8,所以最后输出全是8。这是因为您使用的是单片机模拟器,它只能模拟出一个8位字节。因此,它只能显示出全部8位都是8的结果

网友L:
数码管要分时扫描,你的扫描周期太短,视觉暂留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