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闭的空间如何散热?电路板放在金属外壳里,密闭防水,不能开孔

楼主(2023-10-06):
电路板放在金属外壳里,密闭防水,不能开孔。电路板如何散热。散热片不能与内壁直接接触

温度传感器用哪个比较好

网友A:
为什么要散热?

网友B:
像笔记本那样热管散热

网友C:
冷却密封装置内的电子器件当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但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了。

如果这样的块不处于失重状态,那么内部会持续存在与未密封块相同的热过程:
- 通过对流进行传热,
- 辐射传热,
- 接触传热。
(在失重条件下 - 没有对流,但可以通过风扇强制流动)。

通常,电子设备不会被加热到辐射传热变得明显的温度(半导体会更早失效),因此通常不使用这种方法。

通过组织气流(可能不是空气,而是“干燥氮气”或其他惰性气体)的运动并在内部放置一个小风扇,可以改善密封装置内部对流的热传递。 这种方法的天然缺点是风扇资源有限(及其旋转的能量损失)。

如果热量释放非常强烈,则必须用液体代替气体(只有一种不会导致元件短路和腐蚀的液体),因为其热容量明显更高。

为了避免使用风扇的缺点,可以使用“热管” - 在其中,液体在“热端”沸腾,蒸汽穿过密封管道并在“冷端”冷凝。 一方面,这是一个非常可靠(几乎永恒)的系统,另一方面,只有在其“填充”完全已知的情况下才可能为密封单元设计“热管”,并且如果发生变化,设计必须重新做(非常昂贵)。 此外,当有多个发热元件时,“热管”的设计变得非常复杂。

如果发热量适中,可以用变压器油或硅氧烷液体代替气体填充块。 然而,在使用液体时,必须时刻记住其热膨胀,并采取措施补偿块内压力的增加(例如,使用波纹管补偿器)。

您可以通过“增稠”液体来避免使用液体的缺点 - 即使用糊剂(非硬化)和导热填充物(硬化)。

块体内部容积的填充(填充)是在其中安装电子板之后进行的,即,在安装“外部”电连接器时可能存在一些不便——它们要么必须密封,要么在填充后安装。

因此,可以根据设计和操作复杂程度的增加(成本的增加)来细分密封块的“冷却方案”:
0 - 将发热电子元件压在密封单元的壁上,
1 - 强制空气(气体)冷却,
2 - 填充导热化合物,
3 - 强制液体冷却,
4 - “热管”。

应该注意的是,修复除选项1之外的块是困难的,选项2尤其困难。

总而言之 - 密封单元内电子元件的冷却是真实的并且已被使用。 有必要根据机组的用途、维修方法、使用寿命、可用资源和解决冷却问题的预算来选择“冷却方案”。

(抱歉我的语言 - 机器翻译并不完美)

网友D:
密闭防水是树脂灌封还是什么? 可以尝试改成铝基板或铜基板散热。

网友E:
那家不是都是直接用金属做外壳然后把芯片的散热面贴在外壳上,外壳当散热片用

网友F:
采用良好的导热体使热源与金属外壳接触,以散发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热量。

网友G:
电路板正常安装散热片, 散热片到外壳采用 绝缘 导热硅胶或导热树脂 灌封。
温度采集选择 主要看 电路 MCU 资源。
如果 有 ADC 可以用 热敏;
有IIC 可以用 DS1624S(含有256EEPROM) 等;
啥都没有可以用 DS18B20 单线总线传感器。